[主板&显卡]
一小时不到,秒杀3张H61

楼主(2017-10-01):
以往都没时间发帖,本人都是8点以后业余维修,今天有点时间,晚上8点半下班开工。接修3张H61主板,。全部修完,一看时间才9点2分。
废话不多说,第一张,七彩虹H61,不拆内存报警,拆内存掉电,刷了BIOS无果,最后测量不出集显供电,干掉CPU供电芯片,顺利开机。这种修到问题的,
开机的就不用在多的测试功能性问题,见下图,图片统一上传到最后,
第二张,昂达H61不通电,查待机正常,PSON无穷大,此版挨着24ATX供电有点潮湿,应该是ATX24pin下有断线,直接飞线,见后图,对着七彩虹的板追了一下线。两块主板24Paxt的零件布局一致。直接从正版飞背板。线飞好了直接亮机,
第3张,杂牌冠盟H61不通电,此版待机短路,凭经验拆掉网卡供电芯片,无果,开始怀疑桥了,IO。一看网卡供电旁边有个静电IC不顺眼,拆了,在测待机阻值,188.运气好。搞定,上机测试网卡功能。ok,维修结束。

网友:
抱歉,一下点错了发出去了

网友:
楼主给力啊!!有图有理啊!佩服啊!!我是无话可说了!!如果到我手,我估计一起也修不好啊!!

网友:
火眼金睛啊,看着不顺眼都能修好机子

网友:
这么快的速度真是给力啊

网友A:
9a那个代码。不用换芯片。。。一根线解决问题,而且永不掉电。

MSI

网友:
好经验,加分鼓励。

网友:
看楼主这手艺不像是业余维修人员,比专业的还专业

网友:
老司机啊,速度快,水平介于牛A跟牛C之间!!收藏先!!

网友B:
楼主说“一看网卡供电旁边有个静电IC不顺眼,拆了,在测待机阻值,188.运气好。。。。。。”
换它也得有个理由吧,不顺眼就换?看来楼主有技巧没有说出来哦

网友:
鼓掌鼓掌。干净利索的活儿啊。学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a那个代码。不用换芯片。。。一根线解决问题,而且永不掉电。

求指点  高手                    ??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高效率!!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啊,怎么短的时间修好了3块~~~h61掉电的没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一看网卡供电旁边有个静电IC不顺眼,拆了,在测待机阻值,188.运气好。。。。。。”
换它也得有个 ...

3V短路嘛,静电IC又不影响使用,拆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一看网卡供电旁边有个静电IC不顺眼,拆了,在测待机阻值,188.运气好。。。。。。”
换它也得有个 ...

不影向使用的东西 可以拆掉  来排除一下  这也是维修常用的手法

网友:
H61的板子  不秒杀   慢慢研究的 就没价值了  必竟不值什么钱了

网友:
不错·一个小时搞了三块·遇到难的我要搞一上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指点  高手                    ??

可能是想借个电给集显,所以一根线搞定

网友:
玛德,七彩虹的那块h61我就没修好过,每次都是换那两个电源管理好,但放个一会就又开不开了,然后风枪吹一下又好了,不知道是我换的芯片问题还是别的信号有问题,反正修了就是不稳定。一般我遇见那个板直接让客户换板,懒得搞了,本身就是通路板,设计的和狗屎一样,修好后也不稳定。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D:
修好 一块                赚多少钱

网友:
这个B装的  要给你99分    我不修台板  没什么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好 一块                赚多少钱

30块维修费。一小时不到挣90块钱,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块维修费。一小时不到挣90块钱,足以

平均                    一个月 能修多少片 主板啊

网友:
给力啊!!有图有理啊!佩服啊!!我是无话可说了!!如果到我手,我估计一起也修不好啊!!

网友:
这手艺不像是业余维修人员,比专业的还专业     收藏

网友:
这技术牛逼,捡钱的节奏。。。。。。。

网友:
楼主这运气没谁了 不过现在修主板真心不赚钱了

网友:
这么高深。。你都解决了!

网友(2018-01-30):
学习了
厉害啊
怎么短的时间修好了3块

网友:
短的时间修好了3块~~~,还包括一块杂牌主板,不容易

网友:
确定不用一小时修好的?

网友:
网卡供电旁边有个静电IC不顺眼,拆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谢谢分享好这样维修更快捷

网友(2018-03-14):
H61相对还好修。。。现在主板少修,最近是B85给怼急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