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的,路过的,看戏的,不要错过的,进来看看,这种问题有谁见过!

楼主(2017-10-01):
主板型号:GA-A55M-DS2
主板故障:不跑码:
主板维修思路:看下面
第一步:来个全图、

GA-A55M-DS2

来个近照

FM1主板!
问题出在下面

大家看,!不用我说了!

开机了!

PCI-EA11脚: 3.3V-1.3V-1V-3.3V

时钟

CPU

总线!

大家看看,出出主意!!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CPU核心供电1.835V ? 太高了吧
VDDA 2.5V没见你提到啊。
内存VDDSPD多少也没说

网友:
按照时序来下修  内存 CPU 桥 时钟 复位   BIOS

网友:
其实你这样发图片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好   3灯  检测 PS2/KEBOY 电路 或者  IO  总线只有 1。5V? 你的万用表实在太高级了  下恨心找个 100多的吧。。。

网友:
有可能像IO的问题

网友:
cpu 不可能1.8V  你测到了 G级
复位跳变 应该是复位灯闪
如果CPU 供电正常 换个好U 试下
VDDA 确实要测 这个爱坏
按不跑码思路修  不用里键盘灯

网友:
CPU核心供电1.8v有点高,先查一下这个问题吧

网友:
CPU供电  1.8   恭喜你的CPU已经挂了!

网友:
好像这种主板的CPU坏的比较多。

网友A:
CPU供电有1.8V这么高?

网友:
PU供电有1.8V                         太高了  复位不跑码吧

网友:
真有1.8v的话,你商店瞬间摸以旧换新摸cpu是不是瞬间发烫。如果是。恭喜你。可以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fm1的BIOS不好的还蛮多的

网友:
楼主的板子先换个cpu试试啊!!!不行预热芯片组试试!!!

网友:
CPU1.8V很高了哦,,可以先从这方面入手

网友:
首先CPU供电高了,其次VDDA 的2.5V有没有,再三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散热器不错,哪里弄的?????、

网友B:
明显你CPU测到上官G了 误导别人了

网友:
CPU供电 1.8伏了! CPU可能已经挂了!

网友:
用的 什么U  换个A4的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有1.8V这么高?

上次修一块AMD亮肌电压1.75V。AMD的异于常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一块AMD亮肌电压1.75V。AMD的异于常人

不同型号的板子,不能一概说,不过1.8V的CPU电压,确实高。

网友:
请问师傅:cpu电压没量错吧?按理说不应该这么高啊。

网友:
FM1d的CPU爱坏!我遇到的复位等闪的FMQ板多数是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你CPU测到上官G了 误导别人了

说得好,这个的确是上管G,如果没有其他特例的话
同时PCIE A11复位脚的电压是高低高,一般都是直接高电平的,这个地方是特别吗?

网友:
我觉得要看cpu有没有复位,以及cpuPWRGD这个信号

网友:
1.7V以上,我都不敢上U怕烧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
不用理会键盘灯   按照时序来修   一步一步走才是正确的思路

网友:
看图片LZ这1.8v应该是测到了上管G极了。。。先刷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