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7-10-02):
型号:sony sve151e11t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干嘛不找个屏代换一下呢?

网友:
对   屏  问题

网友A:
机子不在我这里,没法换,是我朋友问的,寄来又麻烦,问一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屏坏的机会很高。
但没有人能保证,最终还是要换一个确定的。

网友B:
测试的图片不专业,用专业测试的软件测试下,再看,再议。

网友:
楼主朋友的笔记本99%屏的问题了!!!!

网友:
十之八九是屏问题了,有点

网友:
正常来说是屏问题  楼主要是担心  先换一下试试  这种都是常用屏  代换一下 很简单

网友:
有屏的话就替换一下试试,也有可能是显卡原因!

网友:
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屏坏了..................!

网友:
看见那样子像屏幕的问题

网友:
9成是屏的问题。 也朋友可以外切一下。 先排除主板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超级大了,叫他外接一下试试吧

网友:
是屏坏了,上次碰到有这样的故障换屏就好了

网友:
                          是屏坏掉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就知道了,主板没有进水吧 我有台换上进水显示就和你这个屏一样花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这画面一般是屏故障.最好能换个.才能完全确认

网友:
可以先调主板上的可调电阻,不行就换屏

网友:
看这个情况十有八九是的。

网友:
肯定是屏问题啊,直接报价啊,都花成这样了

网友:
屏幕坏了,,直接换把,,,,,,,,,,,,

网友:
这个屏的故障比较大。

网友: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我认为,还是代换一下试下

网友:
这百分之百的就是屏的问题 啊

网友:
9成 是 屏幕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屏线重新拔下

网友:
十有九是屏坏,只能是代换彻底排查了。

网友:
你试试看键盘鼠标能正常使用不。能正常使用就是屏的问题。不能使用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也朋友可以外切一下。 先排除主板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下不就好排除问题了,要么屏要么显卡,或屏线

网友:
我以前的本子也是这问题,屏坏了,一开始以为是排线坏了,换了还是老问题,后来才知道是屏坏了。。。

网友:
找个屏代换一下就知了.,多数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几率很大!

网友:
屏的概率很大 找个测试的换下试试

网友:
屏幕的问题吧,外接一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是屏问题,只能换,八九不离十,我再说点什么0.0

网友:
百分百屏坏了。。。。。。。。。

网友:
基本算是            能替换最好了

网友:
看样子是屏的问题,可以叫你朋友用外接显示器试一下,如果外接显示器正常,那屏的可能性更大,反之就是主板显示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你在这问也没用啊  这种还是得找个屏试下 不能现场试谁都不能确定问题

网友:
屏坏了,老司机路过。。。。。。。。。。。。。。。。。

网友:
感觉代换下确定下,又不费事哈,,

网友:
这种图片的是液晶屏本事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本身或屏上的逻辑板。你若会修屏可以测试一下。如果不会修,还是放弃吧。

网友:
百分之90是屏幕问题。。看着像是三星的屏幕,,

网友:
还有可能是屏线?最简单的办法,找个屏幕换一下。

网友:
百分之80屏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不在我这里,没法换,是我朋友问的,寄来又麻烦,问一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呵呵  这么看没有办法确定呵呵

网友:
找个屏换上试试就知道了,代换排除法

网友:
应该就是屏幕问题了,换一个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看起来是屏问题,换一个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图片不专业,用专业测试的软件测试下,再看,再议。

请问一下一般那什么软件 来测试  我只知道鲁大师 还有什么软件 求大神告知

网友:
楼主     这一看就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搞不到一样的屏吗?有发帖的时间都换一个试试了。

网友:
感觉屏坏的 可能性大一点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屏 测试下

网友:
先换一个屏排除一下 感觉屏的可能性 大

网友:
有个专业检测液晶显示屏幕的小软件,你搜问下应该很容易找到,静态图片下测试下,再用VCD录像节目动态测试,以此来观察判断故障范围和原因。

网友:
对换一些不就知道了手头上没有屏吗

网友:
基本上是屏坏了啊..........................

网友:
直接换个屏。会有惊喜的。哈哈。。。。。。

网友:
为什么不拆出来换个屏试试呢

网友:
你直接换个屏幕不就好了吗?何必这么纠结呢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幕坏了 ··········悲剧了吧

网友:
这种不换试试不好确定吧。。。。。。。。

网友:
楼主 你这个电脑修好了吗? 是屏幕的问题吗? 我遇见过sony的,主板上有小开关造成的显示不正常。

网友:
感觉是屏坏了,最好有屏替换测试一下,看看楼下怎么说

网友:
外接CRT 看下OK不, OK就是屏幕报废了

网友:
看这样子 屏幕坏的几率太大了。。。

网友:
看这情况基本都会屏幕坏了 不过最好替换测试下

网友:
99%是屏幕坏了 !!!!!!!!!!!!!!

网友:
确实是屏坏了,相信我,直接换屏吧

网友:
大部分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你换个屏试下撒

网友:
直接叫你朋友用外接显示器试下就知道是屏还是显卡的问题了,显示器不找着吧

网友:
排线坏了,屏幕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屏的可能性95%,屏线2%,其他不确定因素3%
绿色冰山
谢谢各位,,,已经 解决,是屏坏了
详情

网友:
156的超薄屏幕,这种现象,屏坏的概率很大。直接换屏就可以

网友:
代换好了才能确定 毕竟掉过的坑太多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基本就是屏了 不过还是要代换下看看你

网友:
这个情况基本可以确认是屏坏了,直接换屏就可以了

网友:
看这个样子像是屏坏了,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
应该是屏幕的问题,逻辑模块问题

网友:
外接试下…………………………………………

网友:
屏的可能性95%,屏线2%,其他不确定因素3%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基本就是屏的问题,还是替换一下比较把握

网友:
屏坏的几率最大

网友:
有发帖的功夫换个试下,,,,,,,,,,,

网友:
90%是屏的问题吧!!!换个屏试试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的可能性95%,屏线2%,其他不确定因素3%
谢谢各位,,,已经
解决,是屏坏了

网友:
外接 看下吧。 或者安全模式下载看

网友:
百分之八十是屏坏了,也不排除其他问题

网友(2017-11-01):
一看就知道 是 屏问题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楼主 换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
这个的自己判断,维修不是捉迷藏

网友:
找个屏换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emmmmmmmmmmm恐怕是坏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有破屏的话找块换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