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光藕好如何测量?

楼主(2017-10-02):
鑫谷S7电源,刚过三年保就坏

接假负载,看到光藕火花,马上拔插头

拆下电路板发现背面开关管sw7n60引脚有烧坏痕迹

拆下其中烧过的一只测量数据正常,没有坏,注意力转移到光电藕上
总共用了三个,两个光宝的817B,一个佰鸿的817C,两光817B光藕测量左边都有阻值,817C左边都没有阻值,发现下面哪个817B引脚有烧过 的痕迹

网友:
817C被 我拆下来了,没有烧坏的痕迹

网友:
1,2脚通3伏电压,4,3脚阻值为导通状态.

网友A:
1脚与2脚的正向导通电压较高,3脚与4脚不应导通,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脚与2脚的正向导通电压较高,3脚与4脚不应导通,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代换

这与开关管引脚烧坏的关联吗,光藕好像是控制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与开关管引脚烧坏的关联吗,光藕好像是控制电流的

光耦的作用  一般是开关作用。交直流电隔离。  1.2脚的电压差。控制3.4脚的电阻不同。

网友C:
                     这 东西代换一下最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 东西代换一下最靠谱

现在手上没有备件,只有淘宝了,两个都买,不知道三脚开关管引脚烧是啥回事

网友C:
我没有遇到过引脚烧的情况,不知是烧到什么程度,只能推测是虚焊、引脚间曾有焊锡渣、小虫子导致短路打火、或开关管过热,个人推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与开关管引脚烧坏的关联吗,光藕好像是控制电流的

光耦的作用主要是用来隔离传输、控制,可以防止干扰和故障扩大化。

如果光耦损坏,肯定会出现控制或者传输异常(主要看光耦的作用),从而导致电源不工作或者保护功能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遇到过引脚烧的情况,不知是烧到什么程度,只能推测是虚焊、引脚间曾有焊锡渣、小虫子导致短路打火、 ...

朋友说过电源线坏了,第二个电源也出现不开机问题的时候,拿去电脑维修店检查是线烧了,第二个电源是杂牌,我现在手上这个是第一个坏掉的电源,估计是不是电流冲击过大造成损坏或光藕老化导致,她那边是个150平方不到的小水泥构件加工场,感觉线路不稳定,灰尘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遇到过引脚烧的情况,不知是烧到什么程度,只能推测是虚焊、引脚间曾有焊锡渣、小虫子导致短路打火、 ...

这电源用了三年刚过保都没维修拆开过,只能推测是有东西进去导致短路或光藕老化了,现在不知道故障所在,是不是三个光藕都要更换

网友:
130欧左右,电池反向或红黑表笔反向接万用表显示无限大,这个817C看样子是好的,接着测量两个817B光藕

网友:
817B光藕两个测量都是110欧,测量负载

网友D:
正常情况817一般不会坏的。先检查保险什么的是否良好看。开关管是否良好?整流管是否良好?

网友:
光耦我很少见到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817一般不会坏的。先检查保险什么的是否良好看。开关管是否良好?整流管是否良好?

检查过开关管正常,整流管正常,保险没烧,未达到烧保险的电流

网友:
所有管测量正常,光藕正常,大电容容量减少了,400V 120uf现在只有103uf,V6013电容表测的应该比较准确。。。以前有人拆解过说只可当300w 用。。。现在估计只能当250W用了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我等小小白应以楼主为榜样好好学习!祝楼主节日快乐!

网友:
光耦我很少见到会坏的,我也没测量过

网友:
对光耦的作用还是很模糊,对于|ATX电源里的光耦器来说,应该是用来控制辅助电源开关管基级的电流大小,起到稳定输出电压的作用吧

网友:
真有精神哪用得找测,随便找个带换下

网友:
一般 测试12脚 正向导通34脚不通就行了 要测试它的功能好坏 就直接给12脚家电让其 发光 测34脚阻值 12脚压差越大 34脚电阻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