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故障是 关机不取下电池风扇常转

楼主(2017-10-02):
本本故障是 关机不取下电池风扇常转 风扇接口一直有3.3v电压 将此电压断掉 从usb飞5v过来 就解决了
这个是被人修过的 3.3v关机后不取电池 板上很多地方都有 请问这3.3V搞出来的

网友:
看看不是有转换管 转换出来的二级电压3.3    你可以用电流表看看 待机电压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本子  找一下图纸 看看风扇的电压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