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MAC地址吗?

楼主(2017-10-02):
精英代工的H61主板,请问主板上的EA=XXXXXXXXXXXX 这是网卡的MAC吗?

网友:
是的,等于后面的12个数字字母组合便是MAC地址。

网友A:
谢谢楼上兄弟,现在确定这是MAC地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兄弟,现在确定这是MAC地址了

客气了,这是应该的。

网友:
是MAC地址,刷了BIOS就没了,装系统还要手工填才能上网之前遇过

网友:
是MAC地址  要找这个干嘛的

网友:
是的,这个就是这块板子上的MAC地址

网友:
MAC地址就是12英文数字组成

网友:
有的BIOS,MAC是在BIOS里的. 进系统. PING一个.得到MAC地址后,在BIOS里搜索一下这个MAC

把原来的MAC替换这个MAC.再刷回去,就可以刷回原来的. 华硕的板有几款是这样操作的. 还有些用DOS指令刷

网友:
一般 的MAC是在93C46中的. 不排除有些厂家喜欢搞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