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50笔记本BIOS,开机0.4A不动,刷此BIOS完美开机

楼主(2017-10-02):
接到一台ACER 5750的机子,南桥HM65,EC KB930QF A1,CPU SRODN,显卡N13P-GL2-A1,开机0.4A不动,查了一下,CPU供电没出来,其它电压都正常,在TB上买了原厂BIOS,刷上完美开机,现与大家共享

acer 5750.rar

网友:
第二天早来又不开机了,NND,一检查, 发现U22的输出只有2V,Q19的SUSP是0V,但此管子是N型管,开机后SUSP为低时,Q19不开作,VSB就19V直接控制U22导通输出5V,现在是VSB只有2V,明显Q19坏,换成B470上的2N7002KDW-GP,上电,开机,测试正常~~~

网友(2018-02-03):
有的时候碰巧修好了也会导致麻烦的,最好这种巧不要出现才好,反而误导了自己.

网友(2022-04-02):
有这么神奇的吗?

网友:
明显Q19坏  位置在哪里?可以标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