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进水。

楼主(2017-10-02):
一台联想G405.客户说进水。直接清理了一遍。不开机。发过来的。 拆开。清理的差不多。有用酒精刷了一遍。 测各电感阻值。 公共点短路。烧机。在第二个保隔管旁边一个电容发烫。拆掉正常。通电有待机。不触发。EC处没腐蚀痕迹。供电3v正常。 就刷了一下BIOS。 可以触发。电流到0.7左右跳动。有下载一个刷了。还是一样。 没办法下载个线路图看看。 下载的时间看到坛友发的此主板的板号照片。和我的一对照。发现问题。在板号右边我的主板上怎么自有一个芯片PU102。坛友的确有好几个。在论坛里又找了2个照片。确定小了几个配件。对照下载的照片。补上2个电阻2个电容。1个3脚的二极管。 在开机电流上到1.0以上接屏。一切正常。客户自己清理的时间都给擦掉了。

网友A:
辛苦了,大家在玩你在努力工作。

网友:
这维修看着就爽 膜拜大神  谢谢了

网友B:
烧成那样也能修的出来,不愧是大神,佩服

网友:
都这样了还能搞定,强~~~~~~~实在是强

网友:
可怜的搞机人别人都在休假,咱们还在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大家在玩你在努力工作。

估计好多 同行 都在维修工作台前  没有什么十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成那样也能修的出来,不愧是大神,佩服

那个应该不是烧 是进水腐蚀 少件了

网友:
楼主观察得好仔细啊,这都发现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应该不是烧 是进水腐蚀 少件了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成那样也能修的出来,不愧是大神,佩服

不是烧的。  进水腐蚀的。可能客户自己清理的时间碰掉了。 一开始没看见。 后来发现补上件。好的

网友:
烧的这个样子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