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暗屏(背光不亮)有字流程:

楼主(2017-10-02):
  接上好屏通电,如果亮原屏坏,检查原屏。
  反之,好屏不亮,通电检查屏供电部分(字供电)保险3.3V,背光供电部分,保险19V,开关供电LCD-EN 3.3V,亮度PWM 3.3V,升压电路(IC,电感,电容等)30V多,哪个电压不出,继续检查。
  保险19V未出,查屏线或主板,检出主板屏线和电源接口附近一个很小元件电压18V左右,换一个小电感后正常亮屏。

网友: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写的也是一般维修暗屏的相关流程

网友:
你是写的维修流程  还是你修暗屏  这么修好的

网友:
学习学习,真取早日成为高手,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