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在线等!国庆求助各位,联想E49G打显卡驱动就卡滚动条

楼主(2017-10-02):
先祝大家节日快乐,休息的好好玩,上班的生意多多!!、
前两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E49G集显本本,说不开机,叫他先放这 到时什么问题再跟他说,同行走后,通电试下 无电流,但电流表红灯闪,短路了。速度拆开,5V 集显供电电感短路,烧鸡,发现集显供电玻璃管发热, 拆下,量阻值正常,因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报价,订货。。两天后芯片到了,换上,阻值正常。通电,正常 开机 正常显示!!
  速度装机,装好开机,WIN7的系统跑到 正在启动WINDOWS
,等了几分钟也没进,以为系统问题,叫同行自己拿回去装系统,后边同行来拿,回去说装过系统也进不去,我说你换个硬盘试下,也说一样。后边叫他再拿过来看下,当时以为外设或是什么原因,裸板接屏 硬盘试也一样
1,换过硬盘
2,换过系统(XP/WIN7)
3,换过CPU(客户的是三代I3-3110,自己手上有三代I5-3220)
二代的也换过,可以亮机,跑到正在启动那里也是一个故障 二代I5-2430  B940)
4,BIOS刷了4个,集显BIOS 一个独显BIOS
5,BIOS设置里,显卡切换都试过一样

发现不装显卡驱动,就不会卡 直接进,一打显卡驱动就卡死不动
用驱动人生更新显卡驱动也一样,版本换了三、四个都一样
想请问下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该从何下手啊???

网友A:
会不会有种可能,是集显供电电流达不到,才这样?再换一个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量了有0.57V 你是指再换个玻璃管?

网友B:
你想到“桥”没有?试试BGA,也许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到“桥”没有?试试BGA,也许有效果。

打黑胶的 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有种可能,是集显供电电流达不到,才这样?再换一个供电芯片试试?

量了有0.57V 你是指再换个玻璃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量了有0.57V 你是指再换个玻璃管?

对的,可以试一下。。。。等待结果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可以试一下。。。。等待结果哈

刚好订了两个,七 八块一个,那就现在试试

网友:
估计还是CPU供电有问题 战士不要驱动桥

网友:
都修到这个份上了,不行就再换一个玻璃管,CPU 滤波电容,或者有南桥的可能性

网友D:
你安装个纯系统 不带驱动的 看下,, 是 打集显驱动死机 还是打独显驱动死机, 有可能是你的玻璃芯片没搞好,再换一个看看

网友:
换CPU试了没

网友E:
0.57电压很明显低啊,就修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0.57电压很明显低啊,就修这个电压

集显电压 这个不是差不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安装个纯系统 不带驱动的 看下,, 是 打集显驱动死机 还是打独显驱动死机, 有可能是你的玻璃芯片没搞好 ...

机器就是集成的  打集显驱动死机。。。

网友:
应该再换 个试一下

网友C:
那今天再订几个回来试下,刚那个被风扇吹到地上去了,锡珠都乱了,唉。。。。。

网友:
把 CPU 控制电源芯片 也换了。。VT1318

网友:
0.57这个集显电压偏低,还是再换个玻璃管吧!

网友:
用原装安装板系统试下啊,我遇到过,GOST版安装驱动开机就蓝屏,用安装板的系统就没事

网友:
2楼说的正解,你可以试试看看电压正常不,还有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0.57电压很明显低啊,就修这个电压

这个说不好得看,我上次有0.4V 也也可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今天再订几个回来试下,刚那个被风扇吹到地上去了,锡珠都乱了,唉。。。。。

维修要冷静。。。。。。。。。。。。。。。。。。。。。。。。。。。。。。

网友F:
呵呵,集显电压0.57,? 正常是0.4V吧, 哥哥 还是 这个电压有问题, 或者你直接飞个电压给他也行,飞个0.9 或者1.05   不会烧鸡的。先试下正不正常

网友G:
应该是把独显给烧坏了 只能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H:
之前修E49L不出CPU供电和集显供电,这玻璃管换了10个才好,这芯片好多都是有问题的,建议楼主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种顶多伤CPU啊,会不会CPU控制芯片也挂了,还是集显供电不纯:aiqian: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之前修E49L不出CPU供电和集显供电,这玻璃管换了10个才好,这芯片好多都是有问题的,建议楼主再换一个试试 ...

今天又订了5个回来 中秋那天换上再试试,这机修的亏本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把独显给烧坏了 只能换一个显卡试试

集成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集显电压0.57,? 正常是0.4V吧, 哥哥 还是 这个电压有问题, 或者你直接飞个电压给他也行,飞个0.9  ...

这个能直接飞电压过去啊 没试过呢,。。。。不会烧?

网友:
头疼的问题呀,看看有没有哪 个小供电或时钟不正常。

网友:
  静待楼主分享结果   混点经验 偷点经验

网友:
换显卡试一下

网友:
这维修看着就爽 膜拜大神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把独显给烧坏了 只能换一个显卡试试

那你在换一个晶体管试试吧 不可能那么多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今天又订了5个回来 中秋那天换上再试试,这机修的亏本哦

我那个E49都插电亏本,这芯片新的都TM坏得多,第一次换芯片换10个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那个E49都插电亏本,这芯片新的都TM坏得多,第一次换芯片换10个才好的。

放心啦,绝对不会烧的。B470 V470 烧了多少的集显上管,有时候没芯片我就是那么飞的!

网友I:
明显是桥的问题, 上BGA重新做一下!!!

网友:
合成一个bios试试,有些时候bios故障真的不少

网友:
  这个玻璃管对我来说, 不好焊,  个人觉着成功率低

网友J:
  不要动桥, 还是先搞集显那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要动桥, 还是先搞集显那块

又订了玻璃管 到了 再装上试试,修这个机浪费太多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明显是桥的问题, 上BGA重新做一下!!!

不一定吧?。,。。。。。。。。。。。。

网友K:
                 感觉还是玻璃管在换一个试试,很难焊 没焊好就是一次性得了,都没办法植。

网友L:
换个事实吧  好像装XP 就OK 了  不用独显了

网友M:
静待结果,还是玻璃管问题我感觉

网友:
学习了,以后跟着一起学,遇到了,就实践了,哈哈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非常棒,学习了,非常精彩,应该多发类似的帖子

句容诚信电脑 -5 -5 认证用户区请勿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还是玻璃管在换一个试试,很难焊 没焊好就是一次性得了,都没办法植。

确实没办法植,被风扇吹到地上去了 锡珠都乱了 植不了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个事实吧  好像装XP 就OK 了  不用独显了

XP装过,滚动条走一圈就卡死了,卸载显卡驱动就可以进。。WIN7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M:
静待结果,还是玻璃管问题我感觉

已经又订了几个 后天到了 换上试下,以前没换过玻璃管,这芯片容易吹坏吗 用多少温度啊。。

网友:
建议楼主再更换一个玻璃芯片试试,卖芯片的坑啊,这个芯片好多坏的当好的卖,我碰到过

网友N:
你这个是不是没有焊好啊,这个我也遇到过,我还以为客户的固态硬盘坏了呢,后来重新焊了一遍,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了有0.57V 你是指再换个玻璃管?

对再换个玻璃管试试

网友O:
引用 网友C:
那今天再订几个回来试下,刚那个被风扇吹到地上去了,锡珠都乱了,唉。。。。。

这个玻璃管不好换的 且订货的好多也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情况 也只能再换玻璃管看下了  那个东西 我有一次发了3个 全部坏的 我勒个大草。。。。坏的很多

网友:
集显电压不是0.45的吗。这个应该是电压便高了

网友:
进来是来学习的,看高手评论更有收获

网友:
CPU被烧坏了吧。。。。。。。。。。。

网友:
这个不关CPU的事  百分之九十还是玻璃管的问题 很难焊

网友:
估计应该是没有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O:
这个玻璃管不好换的 且订货的好多也有问题

又订了4个回来,这个管容易吹坏吗??? 用什么温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是不是没有焊好啊,这个我也遇到过,我还以为客户的固态硬盘坏了呢,后来重新焊了一遍,就OK了

明天到货 我再换个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订了4个回来,这个管容易吹坏吗??? 用什么温度呢。。。

温度低到能焊接就好 这个玻璃管的故障率确实很高

网友:
上次有台DELL的机器 也是这种玻璃管 CPU一组供坏了 换了好几个才好 CPU还坏掉了会死机

网友P:
这种情况挺麻烦的,不开机还好弄些

网友Q:
我觉得还是玻璃管的问题,前段时间我也修好这款机器,我机器的问题是;进系统掉电,进PE也掉!觉得是CPU供电的玻璃管问题!在淘宝买了5个玻璃管子,第一个换了不开机,第二个也是掉电!心里就郁闷了!故障一样,是难道是机器其他问题!但看论坛上有人说在淘宝买这些玻璃管好坏一半·····也没其他办法!继续换!第三个换好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觉得还是玻璃管的问题,前段时间我也修好这款机器,我机器的问题是;进系统掉电,进PE也掉!觉得是CPU供电 ...

我后面又买了4个 两个换上直接短路的  另两个换上不短 但开机不跑U 不显示了 没搞了 还给客户了 亏本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种情况挺麻烦的,不开机还好弄些

又订了玻璃管回来 换上要不短路的 要不不显示  没搞了

网友:
这玻璃芯片  难焊的要死 ,短路是5V供电直接短路的  。  手工要求比较高

网友:
又一个没有完成的本本,那么多人支持都没信心撑下去,这机修过两部,换玻璃管子也好换,就是两个CPU都完了,一个开机有星星一样的黑点,一个是有花屏样的图,所以修这机时都想到CPU是要完蛋的了。

网友:
你有没有        换过第二个晶体管

网友:
小同学··管子坏了 要连芯片一起换才行···

网友:
重新换玻璃芯片了没有,估计还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到“桥”没有?试试BGA,也许有效果。

黑胶的不要怕,我有两种方法(1、上BGA加热后,冷却,再加热再冷却,大约3次,胶基本上就和没有差不多了,焊膏多放一点 。2.用除胶水,去四个角软化,黑胶 。过半小时左右,上BGA   除胶水请适量,据说会破坏绝缘层!)多试,成功率很高,基本上不掉点

网友:
这个 芯片   好换 不

网友:
下个联想官网的驱动装来试一下,有些不装官网驱动就会这样

网友:
这种玻璃管子,卖的料很多是坏的,还有 芯片吹上不能马上用洗板水洗,一洗就挂,很讨厌修这E49这款机器,太难搞了,即使你搞亮了,如果是独显的,NM 显卡驱动还感叹号,太折腾人了,还黑胶,多蛋疼,这款机器,搞搞简单的就好,黑胶之类的,就算了,太费时间了

网友:
到最后还是还是还客户了,到底是哪的问题成千古悬案了

网友:
传个BIOS  有空试试  或者收藏备用

网友:
这种恶心的问题 自求多福吧 只能大开脑洞能想到的都搞一遍

网友R:
怎么说楼主,换好了吗

网友:
遇到过CPU坏的。换CPU就好。你这种没遇到过。

网友:
CPU的各供电,时钟,再考虑桥 。。。

网友:
引用 网友R:
怎么说楼主,换好了吗

又订了四个回来 两个换上短路  另两个换上 不显示 不跑U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啊,好了没有,最后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用安装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