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优雅a420p-B8B

楼主(2017-10-02):
能用上的拿去用  拆这个没什么难度  因为维修电流0.9不往上跳了  开机不亮     本以为是显卡  拆完机 发现好了  装机又发现不亮了   经过几番测试  发现键盘引起的,发了键盘回来再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的键盘是有点 贵

网友:
神舟的做工还是不行模具也垃圾。螺丝柱 容易掉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客户拿来的机子不亮  拆开就亮 装上就不亮  最后有一颗螺丝不能拧紧 一拧紧就不亮

网友:
我也遇到过键盘装上有时进不了系统  卡logo    有时键盘连键   最后键盘排线拔掉  外接就没问题

网友:
神舟的模具太垃圾了

网友A:
图片不配文字,可惜了。不加分。
甚至,这样的都算不了教程,下次再这样,扣分或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配文字,可惜了。不加分。
甚至,这样的都算不了教程,下次再这样,扣分或删除了

好  知道了  发了两次  以为没成功  第二次配文字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以前我也遇到过客户拿来的机子不亮  拆开就亮 装上就不亮  最后有一颗螺丝不能拧紧 一拧紧就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