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1集显 触发0.7-1.0不亮机

楼主(2017-10-02):
品牌:宏基V5-471故障:触发0.7-1.0 不亮机
解决方案:换了内存,纽扣电池测有2.8V电,果断刷BIOS 成功亮机

板号: husk MB 11309-4m 48.4tu05.04m集显主板 BIOS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4NTA0OXxiZGNkMzRhZjE4NzU1NTFhYTU1ZGEzOWFjMzY3NjYzMnwxNzc3MjgzMjQ2&request=yes&_f=.rar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坏的多了,修了好几台

网友:
在迅维下的BIOS就别再次上传了。

网友:
附件上传方法不对  只有一个连接 …… 这种论坛有的资料可以不用二次上传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不会传附件啊  还有  论坛上下载的 就不要在传上来了

网友:
一般电流跑这样我也是先干bios不行在干桥

网友:
这机子,多半 是,BIOS的问题了,以前修得过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