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LOGO举例:

楼主(2017-10-02):
  联想SL410:USB短路,查看和调整USB接口。
  宏基4750:先拔掉硬盘,光驱试试,再考虑刷BIOS。
  戴尔:有可能键盘接触不良。

网友A:
一般直接检查OCxinha

网友:
  宏基4750:先拔掉硬盘,光驱试试,再考虑刷BIOS。

网友:
卡LOGO的问题很多,但无外乎不是外设就是桥引起的故障,另外就是BIOS。至于别的配件,有可能引起,但是相对来说,概率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接检查OCxinha

检查OCxinha                检查OCxinha                ????

网友:
卡LOGO 一般是 外设   BIOS   桥  也是维修排查顺序

网友:
楼主  你是要把维修的过程都写一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