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7981P

楼主(2017-10-02):
电流上到850就不动了,测量后发现PL905不出电压,测量电感对地短路,把下管拆了测量还是短路,不上CPU就不短路,
想想还是上假负载1.2V接电感烧机电流1A,就是摸不出哪里发热!
后来测量假负载上面的电源好信号发现这个点短路的,
请教大家这种情况是什么地方短路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查出来?

网友A:
CPU供电心片和MOS管一起换掉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心片和MOS管一起换掉就差不多了

不上CPU的时候MOS管和电感都不短路啊,上了CPU或者假负载才短

网友B:
不会是集显短路吧?电源好信号一般不会短路吧

网友C:
换cpu,我遇见换cpu好的,上cpu就短,不上阻止正常。cpu 阻值本来就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cpu,我遇见换cpu好的,上cpu就短,不上阻止正常。cpu 阻值本来就低

换假负载也是一样的啊,不像是CPU的问题,电流都上到850了

网友E:
应该不是短路吧,有的上CPU阻值低是正常的,有时候1欧都正常,不出电压把上下管芯片换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集显短路吧?电源好信号一般不会短路吧

就是突然测量到电源好信号短路我才很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假负载也是一样的啊,不像是CPU的问题,电流都上到850了

cpu、 供电、 上下管。查条件吧,cpu阻值几欧姆,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短路吧,有的上CPU阻值低是正常的,有时候1欧都正常,不出电压把上下管芯片换了看看

0.2欧,这个确定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供电、 上下管。查条件吧,cpu阻值几欧姆,正常

只有0.2欧,这个确定是短路了。。。。。。

网友:
有些测量不出的。拆掉看看

网友:
把芯片拿掉看看短不短啊,,,,,,,

网友:
电源好信号短路这个就很不正常了,建议顺着这点去找问题!

网友:
装CPU短路可能是正常的,为题应该就是不出集显电压,可以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把那一路的滤波电容全拆掉绝对不短。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
  楼主  搞定了  小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

网友:
0.2欧,这个确定是短路了不要想了

网友:
是不是电没放完,才量的短路啊,也可以测试下CPU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最后确实不短路了,核显电压不出,刷了好几个BIOS了

网友:
是有跑码吗,有说明CPU挂,这种假负载集显供电本来就是直接接地的,我有遇到过

网友:
还是评论里面的高手多,方法也全。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