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我说进了一点水。我竟然信了************

楼主(2017-10-02):
今天11点左右来了一个5大3粗的  汉子。   40多岁。。。。 来修电脑。  我一看他  就觉得 他用的应该是个老机器。呵呵,可是我错了,。
他从包里掏出来的一瞬间我惊呆了。 是个比较新的笔记本,才买几天。 进了一点水。点水。水。。。。。。。。。。。。。。。。。。。
请问大家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修好的几率大吗????????????

网友:
这只是一面。键盘下面应该也有,。。。。。。。。。

网友:
不修了
新机器没图没点位  电阻腐蚀的不好找参数,一搞就是几小时 还不一定能好 直接换板子

网友:
先把板子洗干净 ,在看把,,,,,,,

网友:
先洗刷刷看下

网友:
建议换版。容易有后续故障

网友:
太严重了,不要修了,修起来也不稳定哦。。。

网友:
先处理进水 处理完了再下结论

网友:
最喜欢这种机器

网友:
有的进水机器看着很严重,处理后就很美那么严重了,楼主应该先处理看看。

网友:
这种直接换板吧。如果我是你我会把bios的资料拷出来分享给大家用。毕竟稀缺。有时候不要以外貌评价一个人我那天看见一个穿着不咋样后来拿出一台配置很高的机器。

网友:
只有烤完板之后 清洗 再看是什么状况  基本上你就知道能不能修了  严重的话直接报废  我上次还接到一台也是联想的Y系列游戏本 很新的  说进水  我把后盖打开里面没有发霉 没有掉件以及腐蚀 只不过灌满了水  就跟个水杯似的  都不能叫做笔记本了。。。。。。

网友:
先 拿去水池 ,自来水 洗干净。。  BGA  预热他 几个小时 。。 再检查吧。。。。

网友:
无水酒精清洗,热风机预热,。烤板子,。最后测阻值,有无短路,。

网友:
还是换板吧,基本上没啥意义了。

网友:
还是不要修了,修好了也不稳定会把没完没了的事摊上。

网友:
大面积进水时间不长还可以修复,进水1个礼拜还开过机的就不要搞了。前几天一个华硕的进奶茶不开机,结果厄运开始了,开始不开机,然后触摸板坏了  接着键盘坏了(键盘是用了2天后坏的),用了2天开始花屏了,返修后有时开机还暗屏,有时又可以,最后还给客户了

网友:
相比大洪水,这确实是一点点

网友:
这种机器建议不维修,因为进水的主板腐蚀的严重,后续问题太多,而且用不长。我个人建议直接换主板。

网友:
这样的机子要修起来很麻烦。价格可以报高嘛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这个是才一点点水哦,不知道要洗到什么时候,直接报废了

网友:
我看还是换主板吧!说不定键盘也坏了,,

网友:
看起来这本本腐蚀的有些严重,先清洗在看看

网友:
客户都是往小的说,希望价钱便宜,上次也碰到过一个客户说进了一点水,拆开一看我的妈啊上面都生锈了惨不忍睹啊

网友:
E40有时可以开机使用,有时开机不显,风扇转的很快

网友:
我去,这是在水里洗了个澡出来的吧

网友:
隐患多多,建议放弃不然得不偿失最后可能赔了时间又赔了月饼。

网友:
先把板子洗干净,然后换板子:daxiao:

网友:
这么严重,还开机了,估计烧了一大片,不好维修

网友:
直接说换板,这是费时费力,最后还白干

网友:
这样子还修什么,一点价值都没有了,该坏的地方都坏了,哈哈

网友:
先把板子洗干净 ,在看把 !!!!!!!!!!!!!!!!!!!!!!

网友:
这个点有点大 洗一洗吧

网友:
我想知道最后报价客户还修吗?或者说修了吗

网友:
还是先清理一下再看看,不清理都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进水的机器后续毛病多,换板子可靠

网友:
修不了的直接换板简单又粗暴,有空了慢慢研究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88888888

网友:
不能总是换版吧,还是应该清洗干净

网友:
修个毛   卖一台给他      哈哈哈哈

网友:
修好也用不住吧 三天两头过来你也麻烦 顾客也麻烦   直接换版吧

网友:
就这一点 修起来简单  换个板就管了

网友:
大面积腐蚀,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这种只能换主板了吧,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