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bpnfsv158-1320图纸或屏线接口订意

楼主(2017-10-02):
进水主板。IO坏。订货换好能开机。现在暗屏。那个大神来点意见

网友:
查屏接口信号和排除屏线

网友:
版号多少

网友A:
暗屏好搞,40针屏接口,35/36脚有没3.3,没有直拉3.3v,38/39脚公共点电压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你可以先测量下屏接口的电压,换个屏试下也好啊

网友:
谢谢坛友的支持。机器也修好。接口那进水了。断给了刚开始没有注意到飞线搞定了

网友:
谢了。机器也修好。板号就是标题上那个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好搞,40针屏接口,35/36脚有没3.3,没有直拉3.3v,38/39脚公共点电压

谢谢了断线了。补好线就好了。刚开始只注意到19V断线。没注意到19V边上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