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G2433 显示器 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7-10-02):
HKC G2433 显示器 亮一下就灭  有谁能告诉我一下吗,谢谢

ptmanager -50 发错版块,不遵守版规,且重复发帖!

网友:
描述的太少不知道你的情况,没显示器的问题都不一样你要描述详细

网友:
led的吗  led的检查电路吧 也有可能是灯条坏

网友:
如是LCD ,就是高压板或灯管的事,如是LED,就要检查电路或灯条……。

网友:
亮一下灭  很常见的故障   灯管 或高压部分问题  可先外接灯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