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9001P 待机又哒哒哒的声音,测待机3.3 5v 1.1v正常

楼主(2017-10-02):
求助:LA-9001P 待机又哒哒哒的声音,测待机3.3 5v 1.1v正常,但不能触发,待机电流有跳变,也听出不出是哪里发出的声音?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电感的啸鸣声?或者电解电容?电感坏,还没遇到过

网友A:
待机有 哒哒哒的声音  判断下是哪个电感在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有 哒哒哒的声音  判断下是哪个电感在响

看来维修还要买一副助听器

网友:
应该是过流导致的哒哒声音吧,可能是电感在响

网友:
好像也有遇到过MOS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