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001P 1.0待机有哒哒哒的声音,不能开机,待机电压正常

楼主(2017-10-02):
LA-9001P 1.0待机有哒哒哒的声音,不能开机,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这个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

H55
没看见 LA ,仁宝的主板

网友:
仁宝的 S405  外壳是联想。是什么地方的 达达声音? 电感?

网友:
什么意思,说的不明不白的。是按开关后达达的声音,还是????

网友:
换个待机看看先。

网友:
这种有电流声的都是麻烦,修好的很少。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有示波器抓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声音?  主电压出来了没有,没出来看看主线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维修看着就爽 膜拜大神  谢谢了

云吞煲仔饭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amd  cpu问题  遇到两台    换了一个用了一个月不到又坏了   第二个直接换板的

网友:
你可以加焊cpu试下

网友:
amd的cpu问题很多的排查看看

网友:
           声音听不出来先别管,查其他条件先,,,

网友:
楼主 你的主板搞定没呢?我现在也有台S405也是这个问题,通电待机有3 5V哒哒哒的声音,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