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固态硬盘读不出来了还能修复吗?

楼主(2017-10-02):
手上有个PLEXTOR的固态硬盘,台湾买的,才一年,保修麻烦。能认到盘,但是打不开,格式化也格式不了,还能修复吗,数据不需要。
固态硬盘

网友:
拆开看看主控是什么型号呀,新的没有办法!

网友:
修不了,台弯产的也这么次。~~~~

网友:
修不了 除了有资料会去修睡会这么无聊

网友:
不保修的话拆开看看什么主控 找这个主控的开卡工具

网友:
这么麻烦啊, 算了, 直接放弃哦

网友:
主控主控主控 主控主控主控 主控主控主控 主控主控主控

网友:
去马云家看看 有远程修复的 试试吧!一般都是重新量产下吧!

网友:
不好处理 建议保修吧

网友:
现在固态维修还是有点措手无策。。无芯片资料,无固件

网友:
这种固态没什么好修的 直接换新的

网友:
没资料就放弃吧 不值

网友:
用软件低格试试呢.....................................

网友:
这个 应该不好修的

网友:
现在硬盘确实不好搞啊,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可以重新开盘,找对主控,和开盘工具就可以

网友:
能修 没工具 昨天我的一个移动硬盘摔地上就坏了

网友:
来自: 甘肃
这种故障你不妨,拆开加焊一下主控芯片

网友:
试试能不能在官方找到固件刷入试试?

网友:
没资料的话  还是换一个吧  修的话也要一百多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
比较麻烦

网友:
大多修不了 吧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看看 有可能就好了 666666666

网友:
现在的东西是越来越先进了,但是产生的时候就没有考虑怎么修的。

网友:
现在固态价格那么高 还是去保修吧 麻烦就麻烦点

网友:
固态恢复成功率很低的

网友:
你问这个问题就知道你肯定不会修拉。。。

网友:
重新量产试试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台湾也有假货!弯弯已经堕落了!

网友:
拆开看下主控芯片,然后找到相对应的量产工具重新开卡,只要闪存芯片是好的,基本都能修复

网友:
芯片颗粒坏了,很有可能。或者接触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