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关机后电池消耗特别快

楼主(2017-10-02):
我的笔记本是华硕K550D,电池、主板都坏了,在网上换了主板、电池,现在问题是电池充满电后关机,一天后再开机电池只剩一半的电量了,电池充满电可以用2个小时,主板返回检测说没问题,有哪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取下电池,放一天后再看电量,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这种的应该是电池坏了 充进去的电是虚电

网友C:
这种情况可能是,充电电路,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取下电池,放一天后再看电量,就不知道了!

取下电池放置两天,再插上通电,显示电量100%

网友:
原主板是X750DP_REV2.0,更换的主板是X750DP REV1.1,这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应该是电池坏了 充进去的电是虚电

但是充满电后拔掉外部电源可以用2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可能是,充电电路,有短路引起的。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才返回去修的,主板返回检测说没有问题,

网友E:
你的笔记本有关机充电的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笔记本有关机充电的功能吧?

有,但是我在BIOS里关闭了这个功能。

网友:
应该 是还是主板的面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下电池放置两天,再插上通电,显示电量100%

那就测一下,用电池状态下的,待机电流!这样就能很直观的发现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待机状态了,不知道你用的那种,休眠和睡眠肯定是要消耗电池的,除非完全的关机!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充电电路  这种情况可能是,充电电路

网友:
应该 是还是主板的面大  !!!应该 是还是主板的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