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一体机开机卡机

楼主(2017-10-02):
HP omni 105pc一体机,开机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 怎么解决,系统重装过,换硬盘也一样问题

网友A:
刷BIOS 拆网卡 拆声卡 干南桥 换南桥   你说的太笼统 这几种都能导致 大概就是这几样做法 一样一样排除先软后硬 具体就要靠楼主测量了 比如USB数据线的阻值啊 BIOS的波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 拆网卡 拆声卡 干南桥 换南桥   你说的太笼统 这几种都能导致 大概就是这几样做法 一样一样排除先软 ...

请问你有这款型号的BIOS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有这款型号的BIOS固件吗?

我也没有 你可以上论坛找找应该有

网友:
拆掉所有外设,如果不会拆声卡网卡这样的外设,那就想办法送去专业维修点。

网友:
这种情况   先换一下CPU   不行的话  再刷BIOS  一步一步排除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