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的主要参数

楼主(2017-10-02):
随着宽带网络的逐步普及,宽带路由器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衍生并发展了宽带路由市场,各厂家纷纷推出功能各异、名目众多的路由器产品,使大多数想要购买路由器但又缺乏基本技术的消费者无从选择,因此,我们在这里对选购宽带路由器的主要性能指标逐一进行分析解读,对大家选择宽带路由器提供一个帮助。
处理器主频
一般来说,处理器主频在100M或以下的属于较低主频,100M~200M中等,200M以上属于较高主频。另外要看处理器是什么内核,是80186、ARM7、ARM9、MIPS还是Intel Xscale?Cache容量有多大?是单CPU还是多CPU分布式处理?80186、ARM7内核处理器是第一代宽带路由器的典型配置,性能低,主流厂商均已不使用。ARM9、MIPS内核处理器是目前主流。Intel Xscale架构是高级网络处理器,用于高端产品。Cache容量8K或以下属于少的,16K常见,32K或以上是属于大的。一般处理器都是单CPU,采用多CPU分布式处理的是高级处理器,性能高。还可以深究一下ARM9是普通型的920T/922T/940T还是增强型的926E/946E/966E,MIPS是2K、3K还是4K、5K,不同型号性能和结构都会有较大差异。有兴趣可以到网上按处理器型号搜索一下,然后到芯片厂家的网站上好好看个究竟。
通常,1M~4M Bytes属于较小,8M Bytes属于中等,16M Bytes或以上属于较大。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很多经销商甚至厂商在提到内存时只说是多少M,这时一定要问清楚是Byte还是Bit。内存可以用Byte(字节)做单位,也可以用Bit(位)做单位,两者一音之差,容量差8倍(1 Byte = 8 Bit)!一般用大写B表示Byte,小写b表示Bit,别有用心的人会在这里做手脚,有的不标单位,也有把b标做B瞒天过海的。可以到芯片厂家的网站上查清楚。有些不法分子甚至用打磨芯片在芯片丝印上造假,所以选择诚实守信的厂家产品很重要。
Flash容量
普通用户根本不用去了解Flash到底是多大,只要看功能是不是满足需要,顶多再看看用户界面好不好看就足够了。
Throughput(吞吐量)

Throughput是LAN-to-WAN的Throughput,一般应该是在NAT开启,防火墙关闭的情况下得出的测试数据,而且有Smartbits测试和Chariot测试两种方式,得出的结果可以很不相同。根据现在普遍的硬件能力,Smartbits大包测试数据大家都很容易达到线速,就像测试大学生的智力,题目是1+1=?,大家都能答上来,比不出高下。所以要做客观的评估,题目应该出难一点,比较64Byte小包测试数据,高下立判。当然如果有NAT硬件加速要把它关掉再测试。至于Chariot测试,应该是在同样的测试环境和方法、同样的连接数下进行比较才公平,而且在实际网络应用中,几乎不可能是单连接的,所以Chariot测试最好是在多连接下进行,一般可以选择100对连接基本上就可以看出端倪了。总之,单独的一个Throughput数据是毫无意义的,一定要说明这个数据是用什么方法测出来的才有用,相互性能的比较一定要在同样的测试环境和方法下进行比较才公平和有意义。最好的方法是看Smartbits测试NAT开启64 Byte小包的LAN-to-WAN Throughput。
带机数量
带机数量很直观,很好理解,但只是一个估算值和经验值。大家在参考这个数据时一定要注意上面提到的误区。同时,考察该数据的可信度时,应考察提供数据的厂家的信誉口碑。

网友:
Xscale架构是高级网络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