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开机重启 开机重启 0.7 掉电重启

楼主(2017-10-02):
一直掉电重启  要重启10多次才点亮   有哥们有修改过的BIOS吗

网友:
个人建议淘宝上问问  应该还是有的  要不官网看看!!!

网友:
到论坛上去看看,这个有好多的bios下载试试

网友A:
不用找修改的了 这个BIOS论坛就有原厂的 亲测过 自己搜索下

网友:
论坛上面有呀,自己去搜一下就好,你这个刷u6就好

网友:
这款机器的程序论坛里应该很多啊,楼主发帖前应该搜索下。

网友B:
这破机子,估计是桥的问题。怎么刷bios都不行的。

网友:
这个还用改吗,在论坛上找,不行就官网搜索、

网友:
从淘宝买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找修改的了 这个BIOS论坛就有原厂的 亲测过 自己搜索下

找了很多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破机子,估计是桥的问题。怎么刷bios都不行的。

有厉害的的大声直接改吗

网友:
                                 论坛里很多啊。。。

网友:
E40显卡容易坏

网友:
直接上淘宝  买一个原厂bios  刷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