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0。11年的。0.16掉电

楼主(2017-10-02):
上电掉电,待机0.016正常,上电0.15左右掉电,用示波器对比,公共点最先掉。板上的电压也只出来了3.3V。5V。1.5V。其它电压都没出。换过充电芯片,换过待机芯片,换过ec,还是掉。会反复重启

网友:
一楼自己占。求助。求思路,万恶的30个字。我也是服

网友:
再查下充电芯片的条件,不行的话把隔离管子换下。

网友:
可能要找來一片好板子對比才行, 會不會是小電阻之類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