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硬盘更换盘体的前提是什么

楼主(2017-10-02):
接手一台ST硬盘 是盘体读取不了了,想更换盘体,请问各位大师,更换盘体的前提是什么?

网友:
无尘车间 你有吗 大哥  不好换 找专业做数据的吧

网友:
更换盘体?无尘级的空间,个人没有吧

网友:
一般的作业环境很难做到无尘的,直接更换盘体返修率会比较高!!

网友:
找专业的人去搞吧   要不然数据彻底没戏

网友:
最起码,电机,固件等参数要符合吧!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个3T的硬盘开机电机转到了显示屏亮了就停转了不认盘,然后我关机硬盘的电机又转了,是硬盘的板有问 ...

              硬盘磁头坏了

网友:
固件坏了,没有专业工具修不了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学习!!!刷分了!!!!!!!!!!!!!!!!!!!!!!!!!!!复学习!!!刷分了!!!!!!!!!!!!!!!!!!!!!!!!!!!#

网友(2017-11-01):
引用 网友A:
有大神知道这个硬盘怎么修吗?是不是板有问题?3T硬盘能认硬盘无异响

应当是固件有问题,,,,,,,,,,

网友:
我很想下载bios  可是为什么总说我的下载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