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 自动上电不跑码

楼主(2017-10-02):
一台联想台式M3A760M 自动上电不跑码,刷BIOS后不自动上电了,1.1V桥供电开启电压不出,那位师傅遇到过?

网友:
这个的主板,南桥好坏。老机子了,不值得研究

网友:
1.1V桥供电开启电压不出  查下这个开启来源

网友:
直接更换 桥供电芯片,电压一般都出来了

网友:
开启信号不出  就查开启的来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