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200e版号X202E main BOARD REV 2.0不开机

楼主(2017-10-02):
华硕s200e版号X202E main BOARD REV 2.0症状按开关键电流0.023A 刷bios后没解决 几经周折最后测量一个电阻变大引起换后解决分享给大家直接上图
故障位置简单直接

备份下来的BIOS这是原机的是好的 又用这个刷回去了
华硕备份X202E main BOARD REV

网友:
没图纸楼主怎么测出电阻变大的,楼主功底深厚呀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呀  没图纸楼主怎么测出电阻变大的

网友A:
没图纸楼主怎么测出电阻变大的,楼主够细心

网友:
学习了,以后跟着一起学,遇到了,就实践了,哈哈

网友B:
BIOS 是板块附件设置 个人不用设置

网友:
没有图纸修得累啊,是不是参考其他类似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楼主怎么测出电阻变大的,楼主够细心

给那个电阻加热后测试.点一点水后测试反复尝试的测量得到的最小值10K多点 先尝试选择了一个5k的换上去开机电流变大了但是没亮 直接换10k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楼主怎么测出电阻变大的,楼主够细心

首先华硕爱出电阻类问题包括台式机的822 其次就是这个电阻就在那个海绵条的下面把海绵条拿掉后刚好那个电阻上面粘着一点点海绵的胶虽然看着没事但是还是怀疑上他了给他加热....发现这个电阻值会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是板块附件设置 个人不用设置

奥谢谢回复,我原来下载时候看见过0积分下载 还有2积分下载,但是我上传的别人下载都是5积分。主要事情太多没时间去研究 平时没少在这里受益,得到了一些启发 引导 维修捷径 也希望把自己的维修经验简单直接的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有好的东西都拿出来一起分享 能提高我们维修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