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尸体机

楼主(2017-10-02):
如图,需要尸体机器一台,成色没要求,只要外观完整即可。有货的老板请联系13686946240,微信同号

网友A:
可以闲鱼找下试试

网友B:
是不是AMD平台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闲鱼找下试试

找过了,咸鱼没有,都是些散件,完整外壳都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AMD平台的·笔记本······

主要外观完整,什么平台都接受的。。。。。。。。。。。。。。

网友C:
k550d型号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D:
我有一套少一个 硬盘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套少一个 硬盘盖

能不能说具体点,比如包括有什么配件,屏幕是否完好,多少钱出手,有没具体联系方式或者直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k550d型号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这个外观有点像,不过最好还是原型号吧,如果收不到原型号也可以考虑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说具体点,比如包括有什么配件,屏幕是否完好,多少钱出手,有没具体联系方式或者直接联系我

就全套壳 屏轴屏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说具体点,比如包括有什么配件,屏幕是否完好,多少钱出手,有没具体联系方式或者直接联系我

触摸板 开关板音响 电源口都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触摸板 开关板音响 电源口都有‘

里面的主板还有没
、、、、、。。。。。。。。。。。。。。
没主板的话好多个孔都空着额

网友:
方便的话留下详细联系方式。或者你加我微信详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里面的主板还有没
、、、、、。。。。。。。。。。。。。。
没主板的话好多个孔都空着额

qq                  258776840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