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SONY

楼主(2017-10-02):
SONY Z50CR 主板也是先拆后盖螺丝,再拆前面的键盘,再拆前盖,最后拆下主板

网友A:
这不叫教程。没法加分。甚至我都想扣分。。。。算了。大过节的不扣了。警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教程。没法加分。甚至我都想扣分。。。。算了。大过节的不扣了。警告下

如果能将这个板块分一类就更好了,手机一块,电脑一块,方便查询

网友:
这种板子,不是短路什么的,修好后问题也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