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W193,白屏 有谁遇到过没

楼主(2017-10-02):
今天遇到一个华硕VW193  白屏 看到论坛有的说是程序有的说的屏供电  有点疑惑   咱那刷笔记本的编程器可以刷这个不

网友:
显示器白屏首先要查屏线 和驱动板

网友:
白屏先查供电,不少是供电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白屏编程器可以刷好的几率小点。
还是一步步查为好

网友:
白屏一般是供电问题吧。几年的机器了?找图纸去量一下看看那里出问题

网友:
白屏首先要用一套通的驱动板和升压板去点下屏,看正常不。

网友:
供电问题或者排线有问题,可以测一下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或者找个好的屏幕试一试

网友:
白屏说程序坏的帖子在哪?举例说明?

网友:
编程器不分笔记本还是显示器,只要支持芯片类型就行

网友:
先检查屏供电  升压电路

网友:
先查供电   在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