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dell 3450拆机

楼主(2017-10-02):
dell3450 拆机 先拆d 壳上的一块板 看到的螺丝全去掉 后面把键盘取下 c壳上螺丝 取下 把c壳用撬刀 撬开就可以把主板 拿出来了
主板
DELL

网友:
这介绍拆机。。。。喔也是醉了,呵呵。不过还是看清楚了再拆,

网友:
这样的也叫教程?用心写,可以得到更多加分!

网友:
屏轴上面的螺丝要拿掉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精神,多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精神,多谢谢了。以后你是我学习的本样

网友:
这种机子就是这个样子,以后要多多学习了

网友:
太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