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独显改集显花屏解决

楼主(2017-10-02):
按照咱们论坛的高手发的方法改完后出现进系统花屏,WIN7系统后桌面显示时总是花屏,并卡住不动
而改了XP后进系统没有花屏,但用上几分钟就死机
查来查去,查了四五天
最后发现是独显供电飞线给集线的线太细,而且是铝线,导致1.1V的独显电压降到了1.04,然后换了比较粗的铜线才没有了压降
修复成功
最初以为是自己改的电阻等小原件没焊好,还有电路图中的标UMA的小电容没焊,焊上去了也不管用,把FDI_INT#也接上了,也不管用...试了好多,没想到最终是这么个不起眼的问题

网友A:
     供电线太细了导致这样的问题,修了几天估计也头疼了,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线太细了导致这样的问题,修了几天估计也头疼了,加分了,,

确实头疼,根本想不到这块,而且最初的线也不是很细

网友:
肯下功夫去研究,还是会有好的结果的!有时候成败就在“一线间”

网友:
山穷水近凝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努力 不放弃

网友:
线太细会有这个问题呀  这个没有碰到过  和楼主学习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评分,共同努力!!!

网友:
呃  竟然是这样的问题  仅仅是电压降了0.06

网友:
供电的飞线太细了,不行的啊。。

网友:
上次改完背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