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楼主(2017-10-02):
E40 不开机维修 二修机 反正有进水 用示波器测量发现EC异常,把电容拆掉就OK

网友:
EC异常,把电容拆掉就OK???哪个电容导致的故障

网友:
你这贴子发的  我想骂人  真的   示波器测量EC?然后扣电容?

网友:
目前修机几年没用过示波器,估计都快忘记了。

网友:
简介明了

网友:
示波器测EC?木图木真像!!!!!!!!!!!

网友A:
现在手上有一台E40无显,外接花屏 ,显存换了,显卡重做了,故障依旧。准备换显卡!!!

网友:
没听清楚,那个电容 ,是3 5V滤波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上有一台E40无显,外接花屏 ,显存换了,显卡重做了,故障依旧。准备换显卡!!!

E40显卡本来就问题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上有一台E40无显,外接花屏 ,显存换了,显卡重做了,故障依旧。准备换显卡!!!

重值估计都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值估计都好了。!!!!!!!!!

重植没好!!。。。。。。。。。。

网友:
进水腐蚀,导致电容短路?LZ想说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上有一台E40无显,外接花屏 ,显存换了,显卡重做了,故障依旧。准备换显卡!!!

换吧,这机器显卡本来就爱坏 有的确实只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