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2300 可以开机 不停报警 什么问题

楼主(2017-10-02):
6-71-w2300   可以开机   不停报警  什么问题

网友:
是还是开机有显示,,,很可以是键报警

网友:
先简单排查下 是不是外设或者 键盘导致的

网友:
开机报警然后掉电是么。。我遇到过好几台这样的没搞定

网友:
键盘的问题吧,楼主有换键盘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查 只能先排除 键盘 光驱之类的 东西

网友:
肯定是键盘问题啊,楼主难道没有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