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5LD 求助。用电池开机 屏不显示

楼主(2017-10-02):
我现在手里是 电池开机也能正常听到系统声音,就是无图像 但我立马插上外接电源 显示屏立刻显示亮了 拔掉外接电源又黑屏。。。。反正就是接外接电源一切正常 。BIOS下了几个也是 有个别BIOS刷了开机都开不了或者开机特慢 现在我刷回原BIOS。

网友:
往有希望在此 能够修好机,谢谢各朋友大师

网友A:
可能是屏坏了,可以换个屏看下。。。。。。。。。。。。。。。。

网友:
查屏供电,适配器和电池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屏幕 模块 坏了, 找个 新屏幕换算了 就搞定。。。。。。。。。

网友:
秒杀,,换屏

网友:
有没有换个屏试一下,很有可能是屏的背光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明显升压没升起来啊,先换屏排除故障,没屏就修升压,测插电源和节电池的条件是否一样,一样的直接改个升压模块,不一样查原因

网友:
屏的问题 不要瞎折腾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啊,这种情况很多了

网友B:
有可能是屏幕的问题  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查一下对应的信号看看了,很好排查了。。。

网友:
是什么系统?在控制面板设置一下亮度估计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屏幕的问题  可以换一个试试

这应该是电池模式降低屏幕亮度然后估计设置的太低了以致全黑了。

网友:
我试过,有时电池充满电可以了,有些换电池可以好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坏了,可以换个屏看下。。。。。。。。。。。。。。。。

你是在乱说 没看我上的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乱说 没看我上的图吗

不好意思,学艺不精、看到了你们都说换屏  尴尬。。。。。。。。。。。。。

网友(2017-11-04):
我有一个跟你一样的故障,屏幕黑屏,插适配器就可以亮屏,我有两张一样的主板,两个替换,结果还是黑屏,排除电路板的问题,换了电池,结果好了,可能电池是有点小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