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40上电0.8不显维修案例

楼主(2017-10-02):
今天收到同行的一台白色东芝 C40 故障是上电不显电流0.8
第一反应就是换换内存条  上电 还不显
好吧  刷个BIOS  还是不显   泥煤。。。
做个显卡吧   再上电涛声还是依旧
作为新手  前面的三板斧使完了就没招了  哎呀 ,今天碰到硬茬子了。。。。
老老实实 查号吧。
然后就是万用表一顿戳。。3 5v有。CPU供电有 内存供电有 桥供电有 。。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我可是小白也   这个机器难倒我了。。
郁闷的同时  瞎戳吧  戳到哪是哪   既然大件的供电正常,那就看小管子的供电。。
于是 就全版捅啊
当我测到这里冒出来个疑问  这管子输出2.1V

虽然全版的电压都记不住  但是应该没有什么电压是2点几伏的   感觉摸到什么了。。
找来图纸一看PQ29是个二级电压转换管输出偏低  。前端连接着MAIND信号
有头绪了  然后就追这个信号测  发现MAID的去处都是输出偏低
追查来源是由MAINON-ON-G经过分压在由PQ3A与PQ4A以及PQ4B一路过来让+15V上拉得来。。
PQ4B往前测得电压都正常那就往后查 。
然后就一个一个翘转换管 。翘一个就测一下电压 。翘到PQ16电压正常了
然后把它拆了 直连
再一试机  亮了   没过几秒 TMD屏花了    哎呀的勒

再一试 还那样  不过注意到的是  开始不花 过几秒就花  显卡屏线肯定是好的   二级电压不稳? 干脆全拆了 直连  不要你们了

再一上电  嗯   正常了   瞬间感觉拥有了全世界。。。。。。这个感觉  是我这样的新手最喜欢的感觉

网友A:
高手啊。。。把他们全拆了。。那厂家做这电路图的是什么

网友B:
                 这样修完的机子能放心吗

网友C:
意思是管子你都直连了???胆子太大了吧。。。。厉害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把他们全拆了。。那厂家做这电路图的是什么

哈哈哈哈    抱歉  由于是新手   又没有替换 的管子 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修完的机子能放心吗

哈哈哈哈    没辙   配件没有

网友:
不管怎么说修好就是硬道理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管子你都直连了???胆子太大了吧。。。。厉害厉害 佩服佩服。。。

我胆儿肥吧。。。。。。。。。。。

网友D:
是二级电压不正常导致的花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二级电压不正常导致的花屏么

没错  我这个花屏就是二级电压。。。。。。。。。。。。。。。

网友:
一旦返修的话,就要流眼泪了,管子拆掉,厂家表示你更狠,不服不行啊,

网友:
修好收到钱就可以

网友:
二极转换管全拆了,不受控了,,危险吗

网友:
高手啊。时序掌握的很熟练啊......................

网友:
这修得太6楼主不能什么都可以直连的吧,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加油,楼主666的。

网友:
坑定会回来的    不过都0.8的电流了  二级电压还不正常  没见过

网友:
楼主这样搞不怕返修吗

网友:
待机时就有3 5V转换电压  这个也太狠了.

网友:
暴力修机害人害己 吃到苦头你就懂了

网友:
待机会偏大的

网友:
呵呵!直连了,待机肯定会偏高了吧?

网友:
不错,修的很好啊,你可以当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最后还是修好了,不错啊!如果你一开始就查供电的话,前面也不会搞了那么多的东西啊?

你都这样说了,还是你牛逼啊!佩服你啊!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一波三折,最后还是解决了,恭喜楼主

网友F:
是怎么导致花屏的呢,还是没有头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怎么导致花屏的呢,还是没有头绪吗?

二极电压不稳     转换管不良............

网友:
厉害了,学习了,学习了,我 也是新手啊 ,!!!!!!!!!!!!!!!!!!!!!!!!!!!

网友:
楼主你好凶哦,管子还是要加上的,要不然下次坏的就不是管子了

网友:
直连 会打乱时序的  还是慢慢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