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7981P 不出核显电压

楼主(2017-10-02):
电流上到850~880之间,稍微有点跳动,最后860或者880就不动了,CPU后面有三组供电,测量后发现PQ907不出电压,是核显电压,测量另外两组各有1.1几V和1.2V,CPU供电出来了,就差个核显,求助如何修出核显电压?

网友:
集显是亮机后才出来的。你不要死纠结集显电压。查工作条件

网友:
好像还没过内存,看一下内存是不是好的

网友:
不跑码就不会出核显供电,CPU工作以后才会出来的

网友:
核显电压要出来要满足好多条件。。。。。

网友:
比如BIOS   CPU   PCH    交换数据等等

网友:
查一下各大条件有没有满足,是不是缺少信号或者其他电压

网友:
集显供电要跑吗之后才才有吧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上真U,过内存后再查核显供电,别用假负载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pch pwrok apwrok正常以后发出propwrok开启集显电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6系列的吧     不要纠结于集显     他是跑马后出的

网友:
自检过内存后才会出的

网友:
按不跑码维修吧..........................

网友:
上假负载出不了吧,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是同一个芯片控制,是PU901,看上下管控制有吗,还有CPU发出的SVID,应该还是某个信号没出来,图纸后边第59页有时序图

网友:
CPU坏了。也会不出集显。、、、、、、、、、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这个机器是跑马後才出来的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这机子,不好修

网友:
桥部分有没有检查过,打开图纸看看核显电压是由那个掌控的,朔源法

网友:
按没跑码修吧,不要死盯着核显供电了

网友:
借用一下图纸,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刷bios吧,不行就换个cpu试试。,

网友:
INTEL的集显电压是内存过了之后出来的啊!不插内存也不会出集显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