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故重启,怀疑是电源或主板

楼主(2017-10-02):
hkc x320一体机
故障情况:无规律无征兆重启。
在win界面,甚至bios界面也会重启,不像软件问题。
换过两次内存条,故障依旧。
售后让寄外地,太麻烦。
如果有山西太原的老哥能解决,我去找你,看看能处理不。

配置如下
------鲁大师 Build V5.15.16.1105------
电脑型号: 技嘉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Enterprise 64位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3-6100 @ 3.70GHz 双核
    主板: 技嘉 B150M-PIO-SI-CF
    内存: 8 GB ( 金士顿 DDR4 2400MHz )
  主硬盘: 三星 SSD 850 EVO 120GB ( 120 GB / 固态硬盘 )
    显卡: 英特尔 HD Graphics 530 ( 128 MB / 技嘉 )
  显示器: 惠科 HKC0000 ( 31.7 英寸  )
    声卡: 瑞昱 ALC887 @ 英特尔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技嘉

网友:
电源是一体机内置的,叫 hkc泰坦400w micro

网友A:
论坛 应该有你们本地的维修师傅的   希望有兴趣的可以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 应该有你们本地的维修师傅的   希望有兴趣的可以联系你

好的老大。
这几天放假,希望能处理了这故障。

网友:
顶一下。没有老哥给修吗?好不开心

网友B:
直接去电脑城找不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电脑城找不就好了

主要是相信这里的水平。

之前搬去修过一次,
说内存问题
换内存后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相信这里的水平。

之前搬去修过一次,

这里的人 也是电脑城的呀   只是你没找到专业修的地方  去的时候多看看   做维修的   一般设备都很全  没有设备也说是维修的  不要信

网友:
学习学习,真取早日成为高手,非常感谢 !

网友:
看看温度啊大哥,还有换个电源试试,把系统的那个自动重启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