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 所有USB无供电 简单修复

楼主(2017-10-02):
没注意看是什么型号的,主板板号是CM3A76
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  也没有供电,本来想着会不会是桥挂了,但是鼠标灯都不亮还是查下问题。
品牌机真恶心,接口和普通的主板基本都不能完美匹配。拆下来主板  测量没有5V供电,信号和时钟阻值431  430基本正常,下载了个图纸看下USB供电

前面板用了2个UP7533控制转换  后置用了2个,图纸中有6个 但是有2组没有预装接口也没有这个IC。
测量1脚VCC5   5V  2脚 5V SB  也有5V(这两个没有都不会显示了 哈哈)然后测量输出 0V,EN 0V  使劲捅一下  EN有了3.3V,5V也转换过去了

看电源5VSB 只有2A   目前四个USB要用 平均500MA  有点吃不消,直接改其中一组 刚好拆这个IC时候钢片(避免烤坏接口)放的太近好久都拿不下最后一使劲IC破了一个脚,直接用一个小电感从1脚短接到78脚,为了避免EN再次搞怪(IO发出的  而且直接上拉电阻4.7K到5V  但是没有点位找不到那个小电阻)找了一个10K电阻从1脚5V连接到4脚EN  强行拉高  。不太雅观。但是简单粗暴

裸板试机 正常,

装机试机 所有USB都可以用了,多测试几遍外接移动硬盘都可以用   到此结束

网友:
不错,解析的很详尽,长见识了,支持一下!!!

网友A:
楼主修板子的经验挺 多的  生意也挺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板子的经验挺 多的  生意也挺好的吧

我是真正的小白,之前在三星工厂维修待过几年 别的产品没有接触过,多亏了迅维里面的同行指导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清晰,有图有真相,拆芯片直连输入与输出

网友:
思路清奇,加分鼓励。

网友B:
找了一个10K电阻从1脚5V连接到4脚EN  强行拉高    这种方法也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个10K电阻从1脚5V连接到4脚EN  强行拉高    这种方法也值得借鉴!

电压没有短路,直接简单粗暴  完事。应该也不会返修

网友C:
这个5V的USB转换芯片  有时换好了,过不了多久,另一个又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

网友:
去小J8,连1 8 .  还能解决时开机,时不开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5V的USB转换芯片  有时换好了,过不了多久,另一个又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

我在别的板子都没有看到,是不是品牌机考虑的太周到了才用了这个IC  但是故障点多了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