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一体机的BIOS,板号:RS780Q-LAIO V1.2 AM3的CPU,N10P-GS-A2显卡

楼主(2017-10-02):
晚上收到同行拿来的B505一体机,开机触发不显示。不上内存不会报警。。刷了3个BIOS无果。最后刷了这个BIOS后。。。还是一样。。。最后换了个电池就OK了。。

网友:
RTC导致的,维修要一步一步来
不能急急忙忙。

网友:
这种机器最先检查的就应该是小电池啊

网友(2019-03-07):
跟你一样刷了几个BIOS无果,最后看到你的帖子,换个电池OK了,白折腾半天了

网友(2022-04-18):
谢谢,我的也是换电池好的了

网友:
我碰到这机器开机亮一下屏幕,logo出来后,就暗屏,能进系统。一开始是灯管老化有一条烧了大电流导致,后来把4条灯管全换新了用测试仪测试没问题,但是接上电路就问题依旧。高压板也换了,显卡也换了,还是一样毛病,亮一下。后面都是暗屏,主板输出控制高压板的信号和使能都正常。神奇了

网友(2023-08-15):
bios非常好用

网友(2024-09-04):
感谢楼主,换电池好了

网友:
谢谢,我的也是换电池好的了   我是第三个

网友(2025-02-09):
谢谢楼主,折腾我一天了,来我刷一下试试看!

网友(2025-04-18):
刷上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