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且CPU且发烫

楼主(2017-10-02):
a78ol3b主板不跑码且CPU且发烫。cpu换过了

网友:
小心CPU挂了哦!!!!!!!!!!!!

网友:
CPU有电压  肯定就烫啊   在一个AMD的本身发热量大

网友A:
检测供电啊!按时序跑一下,都不量一下这样说人家怎么帮你。

网友:
检测供电啊!按时序跑一下,都不量一下这样说人家怎么帮你。
时序是先测啥?后测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供电啊!按时序跑一下,都不量一下这样说人家怎么帮你。

检测供电啊!按时序跑一下,都不量一下这样说人家怎么帮你。
时序是先测啥?后测啥呢?

网友:
一个AMD的本身发热量本身就大啊!

网友:
查查供电啊  供电都正常就刷个bios

网友:
你在逗我们吗……cpu不烫那还叫cpu吗……查查时序和供电吧,至少cpu应该有供电,

网友:
查下桥有没有供电。要是没把握先在别的主板上测下CPU好不好!我碰到过CPU一个核心不好,一边热一边不热。后来换了CPU好的。

网友:
很有可能真的是cpu问题   现在的是cpu真的坏的少

网友:
cpu供电电路查下,看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