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楼主(2017-10-02):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联想G480笔记本说不通电,接下手后一通电源表看没有反应 看电源表有闪跳变红 就知道是小短路了。二话不说啦 拆开慢慢一看 触摸旁边的 左右键 附近电容明显有裂痕的,看见有明显的用疯抢吹下来一量果然是这个问题 一拆就到位 通电 按开关直接秒跳上去电流表 OK

网友:
这种故障   捡钱的活

网友A:
就喜欢这种,现在采用BQ的芯片不出现大短了,但电流灯会一闪一闪的。也知道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喜欢这种,现在采用BQ的芯片不出现大短了,但电流灯会一闪一闪的。也知道是短路了

是啊 几乎都是送钱的节奏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