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5 挡 D3 改电路修复

楼主(2017-10-02):
                                                                        联想L-IG41M5主板。挡D3 。

拔掉内存报警。插上内存跑D3不报警。板子是老了些,但论坛上没有人解决这个故障。搜了下论坛,不少关于这款板子挡D3的帖子 ,有人说换个低些的CPU就能正常工作。于是我换了块430 确实能正常点亮主板。有人说是北桥坏了,换了北桥后就解决问题了。我觉得不像。都能正常跑码点亮一定不是北桥问题。挑CPU 一定是电压或频率不对。测全板电压,发现总线这块的电压好像有点不对。我测这个电压是1.8V ,这个电压不对的。参考其它G41的板子电压是在1.2左右。这个电压是由2个MOS管和运放LM358组成的电压调节电路输出的。根据板子画出图,发现实际电路运放358的2脚通过一个电阻接地了。原因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不符合常理。于是改电路,断开358 2脚的接地电阻,把2脚和MOS管的S极连接,就是图上的虚线, 最后成功亮机。(总线电压是CPU和桥通讯的信号线传输数据时提供一个稳定相同的电压)

网友:
总线电压不对  导致档内存  也是一个经典的故障

网友:
总线电压不对,跑D3不过内存,今天又学了一招

网友A:
总线电压居然能到1.8V,好在北桥抗的住,要是换成H55或者6系这样的PCH,总线电压过高直接就坏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线电压居然能到1.8V,好在北桥抗的住,要是换成H55或者6系这样的PCH,总线电压过高直接就坏桥了。

遇到过,H61主板的1,8伏电压高,主板掉电。也是358控制,电压修正常了,主板就正常了

网友:
给楼主加分了,这种探索精神可嘉。希望有人能提供图纸,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H61主板的1,8伏电压高,主板掉电。也是358控制,电压修正常了,主板就正常了

你说的应该是PLL锁相环这路供电,正常输出1.8V左右。

网友:
同样的故障不同的故障点,维修上是无止境的

网友C:
1.8V的电压  他原来的CPU没有坏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V的电压  他原来的CPU没有坏掉吗?

775 CPU 抗烧的。这个板子不改电路用430CPU 能正常使用,但用E系列的就挡D3,我分析那个358一定受控EC或者CPU VID之类电路控制自动调节VTT电压。估计坏了不受控了所以出现电压高的现象。我解决不了问题所在,那我只能绕过问题,达到最终能正常工作的目的就行了。

网友:
总线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档内存。。。。

网友:
一般上来就要测1.8 1.05 0.9

网友:
总线电压一般都是1.2V,电压不对引起的挡D3还没碰到,进来又知道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