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1000RM代换RT8859M成功

楼主(2017-10-02):
一块梅捷H61上电不跑码,测无VCORE,VR是RT8859M,测VCC 5V、EN 1V、DVD 1.3V、DVDA 1.3V、OCSET 2.5V、OCSETA 2.5V,料板没有RT8859M,直接上华硕的ASP1000RM,亮机OK!事实证明ASP1000RM只是RT8859M的马甲。
温馨提示: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
还有就是很多人遇到有问题的TONSET、TONSETA上拉到12V的电阻,测了一个220K另一个180K,没有问题,但两个电压都是接近12V。亮机实测TONSET 1V,TONSETA 0.95V。

网友:
这个确实是马甲,可以完美代换。

网友:
代换了进系统或者进pe会蓝屏。。。。。。。。。我用华硕h61asp100

网友:
RT8859M,让人欢喜让人忧,有的就是修不出来。

网友:
手贱用烙铁加焊一下把ASP1000RM也干坏了。这尼玛芯片也太容易坏了!

网友:
今天有个华硕的也以有CPU供电,我加焊了下ASP1000结果跑码了,就是有一路下管发热焊锡都化了,直接把下管给换了就OK了。真是幸运!

网友A(2018-03-05):
是不是反复验证都可以 还是在一些技巧上面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反复验证都可以 还是在一些技巧上面可以

引脚定义一样,代换验证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