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3 PLUS VER1.03复位灯一直闪

楼主(2017-10-02):
   貌似这个是老生长谈的问题,论坛一搜好几页都是复位问题,看了前面的几页,好像故障都是出在温控,VDDA2.5,内存SPD这些个地方跟,跟我这块板都不是一个套路。我这块板温控那边的三极管和排阻已经被人拆过了,VDDA2.5电压正常,内存SPD236脚位电压也是正常的。没有现成的只有自己戳了。戳得内存,桥,总线电压也都是正常的,PCI复位和PCIE复位都是2点几V到3.2V一直跳变,还有就是CPU电压有些偏低是0.98V ,当时大意了也是自己经验不足,以为没有问题,就没有细查CPU供电。想着先把内存重新装一下吧,这次装的时候换了一个插槽,插到靠近CPU旁边的那个槽,开机诊断卡复位灯还是闪,心想没办法了,先看看点位图查查复位条件再说吧,可是还没等点位图软件打开,这货竟然跑码显示了。赶紧重新戳了一遍各大电压,这回发现问题了。测得CPU电压1.38V ,原来是CPU电压过低导致的问题。为了进一步确定是这个问题,我又把内存换回原来靠主板边缘的那个插槽,开机复位灯还是闪,不管等多久还是闪,只要把内存换回靠CPU那边的插槽,复位灯闪一会儿就能显示。这回决定仔细测一下CPU供电部分了,发现这块板是4相供电,2相是主芯片pu1控制,另外2相是由pu3和pu2控制。不能显示的时候pu3的UGATE为2.13V ,pu2的UGATE为1.85V 。能显示的时候pu3的UGATE为2.13V,pu2的UGATE为2.7V 。由于pu2和pu3的其它脚位电压一样的,所以判断为PU2坏掉了,pu2和pu3的型号都是up6218b8,找半天手头上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决定把PU2控制的这相供电拆掉 。拆掉之后,不管内存插在那一条内存槽都能亮机显示。到此维修结束。    小白第一次发贴,没什么技术含量,各位看官多包含。

网友:
少一相供电可以,AMD平台估计少两相不行

网友:
少相供电,能不能稳定啊。。。。。。

网友:
       新手修机不会总是顺风顺水,反复测量很正常,不过总算修好,功德圆满,祝贺你,支持一下!

网友:
少一项供电,一般没有问题,特别是后来低功耗的U,我拆过的板,有用5年的了,还在用。

网友:
e2180的u用在945上,一相老是烧,我直接二相供电拆了一相,现在用了一年多了,还没见有问题

网友:
如果手头有芯片,最好还是补全上去。

网友:
没芯片的情况下  也只能这样应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