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鸡电脑配置实测

楼主(2017-10-02):
吃鸡实测:高质量画质完美运行,如果开极致略卡。想极致画质完美运行的玩家估计需要1070以上!但是有些人说玩吃鸡要把画质开到最低,这样可以人会先刷新出来,我玩的比较少,具体不太清楚。言论仅供玩家参考!配置单见下图!!

网友A:
主板用z系列  固态用板载  内存用两个完美双通道  显示器没必要曲面

网友:
好电脑,好配置,好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用z系列  固态用板载  内存用两个完美双通道  显示器没必要曲面

Z系列的主板跟B250有什么区别吗?总线速度差不多吧

网友:
能开高效吗

网友C:
I7 7700 + GTX 1060 可以了。如果不是内存涨的厉害,,估计老兄弄个 32G DDR4 \ 256G SSD ,,,,,哎。。都是内存闹的。。今年真是不幸,上半年闹挖矿显卡慌、下半年内存飞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7 7700 + GTX 1060 可以了。如果不是内存涨的厉害,,估计老兄弄个 32G DDR4 \ 256G SSD ,,,,,哎。。都是 ...

为什么 天猫整机 都没涨价? 是不是厂家搞的鬼 想搞死线下做电脑的

网友:
GTX1063或者1066的显卡其实就可以了。当然追求高特效就上1080Ti,这个没的说。吃鸡还是内存大点好,这游戏优化不到位,重生岛的时候可以占据5.2G的内存。感觉8G都有点吃力,10G以上内存最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 天猫整机 都没涨价? 是不是厂家搞的鬼 想搞死线下做电脑的

天猫整机都用的是缩水配件

网友E:
不玩游戏的我   都不知道吃鸡是啥东西

网友F:
没看懂,不知道什么是吃鸡,什么游戏居然要求这么高啊?

网友G:
750TI,还在将就玩啊,都是最低的配置开的

网友:
传说还要高刷新率的显示器,鸡会比较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玩游戏的我   都不知道吃鸡是啥东西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网友:
HP  也做固态了   也不知道贵不贵  不过这配置如果直播吃鸡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不知道什么是吃鸡,什么游戏居然要求这么高啊?

绝地求生。

网友:
引用 网友G:
750TI,还在将就玩啊,都是最低的配置开的

这游戏目前而言吃显卡很严重,吃内存也严重,CPU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Z系列的主板跟B250有什么区别吗?总线速度差不多吧

z系列是高端  完美支持RAID  超频  交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