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70A-DS3P一半好用

楼主(2017-10-02):
一块技嘉970主板上电后蜂鸣器无声,点不亮。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没办法,从网上买了诊断卡,结果是不跑码,复位灯一直闪,测量电压好象都到位。那只有学迅维网上说的压一下南北桥,还真灵,居然跑码了,不过到05不动了,而且一直循环。怀疑BIOS有问题,就把主副BIOS芯片调换一下。结果真是这个问题,能电亮屏幕,不过反复复制BIOS。副BIOS估计也坏了,又从网上编程器和免拆夹。刷了BIOS,这才搞定。刷BIOS要从副芯片刷,好了它会复制到主芯片上的。

网友:
技嘉主板双BIOS都损坏的情况也确实存在。

网友: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  工具都得现买   这个板子   就是爱出复位灯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