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跑码到23, 掉电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7-10-03):
                                          该主板触发后跑码到23便停止,然后掉电重启。

先刷bios无果,然后测全板供电除了集显供电没出来,其它供电都有。因为没有跑完码所以集显供电是不会有的。在测量桥供电时,也就是CPU的VCCPLL电压,发现电压偏高,正常为1.8V 实测为2.3V是不是这个电压高造成跑码挡23,只有修好这个再看。

看图这个电压是运放

358和一支MOS管把2.5V电压调到1.8V ,测3脚基准电压为2.3V,这说明这个基准电压偏了,分别测量分压电阻。R220和R221,发现R220阻值由正常的3K变成了670欧姆。(不知道现在怎么了,以前只见过电阻变大现象,从来没见过电阻变小过。自从出现这种0603贴片电阻后,电阻变小的现象太多,估计是体积小的缘故吧)那个R221电阻也由原来的8.2K变成8.4K ,通过计算只要把R220电阻换成3.3K R221不变就能把基准电压调到1.8V。换好电阻开机检测卡一路跑完,亮机                                                。
附上BIOS

网友:
现在 主板修的少  赚的少  而且费功夫

网友:
电阻变小不多见。。。。。。。。。

网友:
电阻变质,导致分压出来的基准比对电压升高,进而影响了PLL供电。好在是2.3V,要是再高点,就会损伤CPU了。

网友A:
这个用个3K的也没得问题。实践用近似10%的问题不大。我想问你们不同大小的电阻是如何备件的。我常为找一个差不多阻值的比维修诊断时间还长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个3K的也没得问题。实践用近似10%的问题不大。我想问你们不同大小的电阻是如何备件的。我常为找一个 ...

10k+11.5k  这些基本的都是备件的。吧2个困在一起。找的时候好找了啊

网友:
我遇到过电磁炉的同步电阻变小的,基本遇到电阻变小的几率就是中奖

网友:
楼主分析得不错,有图纸有技术修起来就是方便,电阻变质如果能很快发现就好,台式主板就怕的是浪费时间太多,赚得少。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检测卡是哪里买的,是否是技嘉主板专用的

网友:
这个1.8变2.3的故障  是这个板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检测卡是哪里买的,是否是技嘉主板专用的

不是专用的,很早以前买的。 现在很多这种多功能的检查卡都可以兼容技嘉板子。

网友:
这块板反复重启,碰到好几块。。。。。。。。。。。。。。。。。

网友C:
我也这样改过,不过最后还是不正常,开机两三分钟自动重启,无语了

网友:
这板1.8vPLL电压电压不正常也是这板的通病了,一般是分压电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样改过,不过最后还是不正常,开机两三分钟自动重启,无语了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