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维修

楼主(2017-10-03):
今天一大早商家就拿来一台机器。主板是华硕M4A77T独显大板。故障:开机一直嘟嘟嘟不过内存。
换一根试机,还是这样,拆板维修。

这种问题当然第一步就是测试内存供电、VTT电压、spd供电。
经测量打值卡SPD--0V,断线!!我也在板上认真的找了,
恕我眼拙,我没看见哪里断线了.....直接从24PIN电源口飞一根吧。
飞好了,再来测试一下spd,3.4V已正常。
开机,没有听见嘟嘟嘟以为好了,上好显卡。还是不亮机,插诊断卡才看见跑C7-D5-04就停了,拔掉内存,还是嘟嘟嘟嘟。
最后刷了BIOS,顺利亮机。
这可是大业务,越是过节生意越是不好!!!最后送上绝对ok的bios,bin格式

网友A:
最后一个莫非是黄大仙真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莫非是黄大仙真迹?

是的,真迹。我以前买的书,是船长写的,就给我签名了。

网友:
现在都好少修到这种主板了 慢慢淘汰了

网友:
字写的好漂亮·····························

网友:
我是来看字的 。。板子修的也不错

网友:
spd断线,不过内存嘟嘟响,跑D7-C5-04刷BIOS好了

网友:
总感觉有时,修了供电,还坏BIOS  是供电先坏,才引起的BIOS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真迹。我以前买的书,是船长写的,就给我签名了。

不得不说,黄大仙这字,写的确实漂亮。

网友:
3号在上班.不容易啊

网友:
真不容易啊,还能看到修主板的贴子。赞下

网友:
过节都还坚守岗位,赞一个!!!!!

网友:
真大佬 膜拜一波

网友:
简单明了   维修 快速    这个情况一般都是断线的

网友(2017-11-28):
今天学习的几个贴子都是刷bios好的,然后字真的很棒。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现在很少修主板了。

网友:
现在修主板10分钟没思路就下一位了。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花点时间找到断给会更完美的哈!!!!!